外接屏的问题

楼主(2010-05-13):
机子花屏,经常用外接屏来检测,常出现外接屏无显示,用什么样的方法或什么样屏?请高手指教。

网友:
我好像觉得 只有内屏不显 外接花屏的 楼主的故障我似乎没有见过

网友:
最简单的查一下电压

网友:
可以直接加焊再测

网友:
有几款联想本子只有进了系统以后才能外接

网友:
机器花屏 外接不能百分百得确定是否是显卡的问题撒

网友:
我的问题可能没说清楚,机器花屏,外接的屏也应显示花屏(除少数需进系统后),但有的时候,外接屏并不显示,这给判断带来麻烦,怎样选择外接的屏?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疑惑,修料板的时候就算能跑码,但是外接不显示,又没原装屏和屏线,该如何修?

网友:
仍在关注,顶一下

网友:
外接的屏还要选择吗 ?
直接接VGA口啊

网友:
有的机器  切换外接的显示器   得按Fn加外接切换键【有的机器是F4  .F5 .F7,大部分机器都有标示的 也就是在F1那一列的  有个小方框的那个键 就是】

网友:
机器花屏 外接是显示器是好的不一定显卡就是好的

网友:
屏都是一样的 你要看下外接的快捷键是什么才可以

网友:
只要带VGA 接口,不都差不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