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 V3000机器,外接电源无动作

楼主(2010-05-13):
故障:一台HP  V3000机器,用电池正常,外接适配器的时候无提示,电源指示灯也不亮,但是电池插孔的等常亮,同时不对电池进行充电,拆机后发现主板上这个原件烧了,不晓得原型号,所以求助高手指点一下怎么代换,然后代换后下一步要怎么检测?或者是那位兄弟能提供一下这个局部电路图,多谢

网友:
hpv3000据我所知有6种机型 报上你的板号

网友:
94v-0
hannstar  j  mv-4
0701-2 1-21

shiba  mb
05234-4
48.4f701.041

应该是这些了吧,主板上只找到这些。

网友:
隔离场管,4407 v3000那种板子这个位置都是一样的

网友:
谢谢,再问一下,可以用一块宏基笔记本主板上的,大楷也是用来隔离外接适配器和电池的,但是型号不一样,这个8脚的型号是:4433  BB7N13  可以用这个代换吗?

网友:
场管是P得就行

网友:
4407 有这块板

网友:
Wistron HP V3000 DV2000 AMD 05234.pdf

网友:
这个你应该可以看得清楚吧

网友:
感谢各位,我试试看,这个8脚的管子可以用其他的代换吗?

网友:
9楼的拍的真清楚,是个P道的管子

网友:
顺便还问一下,4433  BB7N13   可以代换吗?

网友:
可以代换的啊

网友:
换p 的就行了

网友:
已经修好了,就是更换了图中的那个8脚芯片就可以,客户反映说是雷击的,估计也是。再次感谢帮忙的兄弟,尤其是提供图纸和实物图片的兄弟,新手第一次修笔记本,没的图纸不敢乱动手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