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cq40用电池可以开机电源不行

楼主(2010-05-13):
HP笔记本CQ40用电池能开机,用适配器开不了,此机是不是用可调电源不能开机啊,,还有电源口的指示灯没亮,可是有在那个电源口处的 4407处我量都有19V。是怎么回事啊,请各位朋友给支个招啊,,谢谢了

网友:
HP的这种适配器中间那根针要有7V左右的电压才能开机,你用可调电源只有19V,当然没有待机了。要改一下你的可调电源线,具体论坛上有个贴子有说,楼主找一下

网友:
hp的中间脚 在我接触的机型中 是用作充电这里检测的 和开机没有必然的联系 如果有必须中间脚开机的型号 望告知

网友:
要用原装的适配器,和戴尔的一样

网友:
必须用原装适配器才可以

网友:
是一个反馈用信号,不是充电

网友:
这个用可调电源要在中间脚加个7v电压的。不然是不开机的

网友:
市场里卖的待用电源行吗。我买了一个还是不行,不触发啊 ,,是不是在中间脚一定要加一个7V电才行啊

网友:
不要瞎修了,换个原装电源肯定好

网友:
是不是新型的机器都得用原装电源啊,迅驰的机器也是惠普但是不是大口的,小口,就能点别的机器,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呢,,谢谢

网友:
换个原装电源吧,,

网友:
CQ40要用原装适配器,如果是维修的话,可以将主板接口上面的供电和那个中间脚短接,但修完后记的断开

网友:
要用原装适配器的

网友:
适配器输出的是两个电压,其中一个是给主板的供电用。其中有个3.3V的是检测用的。

网友:
用一个电源再接一个78L05。。。
具体接法不用教吧,这是每一个维修人员基本功。

网友:
用原装的电源应当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