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个人经验重做BGA详细过程

楼主(2010-05-13):
我是新手,想转个证减少点障碍物,在这提一些经验   望能通过这次转正,在这里提到的是我个人做BGA的经验,详细过程如下:像HP的DV系列的通病就是散热不好导致显卡容易脱焊,我这边经常收到HP DV2000或DV3000黑屏 花屏 白屏这些的,就大部分就是显卡脱焊了,现在就开始拆机,把机的主板拆下来,把上面的胶纸也撕下来(以防做BGA时融掉),接下来就要看下BGA上面有没有打胶 ,如果上面点胶了那就要注意点咯。首先就要把胶除掉,可以用风枪除去上面的胶温度为200℃就可以了(注意温度不要太高,否则容易烤坏BGA),除掉之后用隔热纸把板上的所有BGA封装的芯片包起来除了要拆下来的显卡芯片(要贴两层,但是也不要贴太多,这也是根据热传递原理,导致受热不均匀)。贴好后把主板放在BGA返修台上,用BGA台上所提供的固定材料,把主板固定起来,以防受热后导致PCB板变形(想必这个原理大家都知道吧),然后把BGA台上的喷嘴对准要拆的显卡(喷嘴一定要全部包住显卡,否则会导致受热不匀)。现在就开始拆BGA了,首先把温度调好温度一般有这两种:无铅和有铅,无铅的  上部温度215℃  下部温度180℃  风挡 8.0左右;有铅的  上部温度185℃  下部温度170℃  风挡7.5左右(还有就是要给足够的预热时间,如图1-1)。

开始启动机器,经过一段预热时间,等到温度达到设置的温度,然后用镊子轻轻地挪一下,看能不能挪的动,试图把它取下来(注意:挪不动的话,不要硬扯,不然容易掉铜箔),取下来后放到一旁,然后把BGA机关掉,开启自动冷却。把拆下来的显卡放在植球台上,涂上一层助焊膏,然后用吸锡线把把余锡给拖掉(注意烙铁在显卡上不要停留太久,这样也很容易吧铜箔拖掉)。然后就植球。。。植好球后把显卡放到BGA返修台上,用(上170,下160,风7)把球熔好(这个也要预热,跟之前拆的时候预热时间、温度都一样)。拿下来检查一下看有没有没熔上的或连锡,拿下来用风枪和烙铁进行修复。修还后把PCB板上的余锡也拖掉,方法跟之前的一样。拖好后就把主板重新固定好,然后把显卡放上去,一般主板上都带有对准线盒对准点的,对好后就把喷嘴也对到显卡那里,把温度调到 (上180,下170,风7.5左右),一般情况下我们用的锡珠都是有铅的所以没什么例外了,再往后就是把BGA返修台机器开启(都有预热的 而且预热的时间和温度都可以一致),等温度到达设置温度是就要注意显卡的动静,一般融了肉眼可见下沉的高度,然后用镊子轻轻地。。。挪一下  动作不要太大,这种主要是为了便于融化,好后把BGA返修台关闭,开启自动冷却,等PCB板自然冷却后拿下来,把机器简单的装下,再试一下机,有显问题解决。
   打字有点慢,呵呵这应该能过吧 ,这已经是家当啦,新手不好意思献丑了 那张图是草图,没有相机照

网友(2020-05-31):
楼主厉害,,
没有说出地方不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