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WD5000AAKS换了电路板要怎样刷BIOS

楼主(2010-05-13):
我有一个硬盘,因为电路板坏了,原来的电路板是2060-70164-002 REV A,新的2060-70164-005 REV 。需要怎样刷BIOS,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直接把bios拆下来换上不就好了么

网友:
换硬盘不需要刷BIOS

网友:
嗯,谢谢你了。不过现在还是不能用啊,听到有吵音,会不会是盘片坏了? 1# 549217686

网友(2013-02-07):
解決了嗎解決了嗎解決了嗎

网友:
怎样刷BIASY呀

网友:
应该是 磁头的声音吧!

网友(2013-03-23):
我也换板了 不认盘

网友(2013-10-09):
有可能磁头坏了

网友(2013-11-17):
是不是这种板子看不到有8脚的BIOS芯片啊

网友:
两个bios一换不就好了么

网友A(2014-04-12):
WD就是这样,BIOS是在MCU里面的,不是独立的,若离线刷是不可能的

网友(2014-07-07):
引用 网友A:
WD就是这样,BIOS是在MCU里面的,不是独立的,若离线刷是不可能的

所以,WD一般用啥方法来刷?

网友:
用特殊的底座,用编程器刷

网友:
电路板要一样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