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槽的32条AD信号线定义

楼主(2010-05-14):
那位大哥能给我PCI槽的32条AD信号线定义说明啊
   我要的是 AD0-AD31的 信号线定义
   比如说  PCI 槽上 第A58针的 AD0信号线
它是链接到桥的 正常的阻值是500--800之间
之类的说明

  像以下的资料
PCI信号定义说明(中文版)
1. AD[31:0] (PCI ADDRESS / DATA BUS)
地址与数据总线讯号,在FRAME#启动后地址才有效,在
PCLK第一个CLOCK 动作初始化时,FRAME#动作后,输出
为地址与数据,写入周期,输入为数据,读取周期 TRDY# 与
IRDY#会动作,高阻抗时,为数据转换周期或RESET#动作
2. C/BE[3:0]# (PCI COMMAND /BYTE ENABLES)
FRAME#启动后,CLOCK第一个CLOCK,周期为PCI命令,
再下一个周期为允许命令,命令在FRAME#后有效,数据在
TRDY#与IRDY#后有效
3. DEVSEL# (PCI DEVSEL SELECT)
确定外部外围连结之响应讯号,高阻抗时,为停止周期或RE
SET#动作时
4. FRAME# (PCI CYCLE FRAME)
PCI 总线起始讯号
5. GNT[4:0]# (PCI BUS GRANT)
PCI 总线控制认可讯号
6. IRDY# (INITIATOR READY)
数据读取写入讯号
7. LOCK# (PCI BUS LOCK)
总线锁住讯号
。。。。。。。。。
。。。。。。。。
这样的话 我就先谢谢各位的好意了  我要的不是这种资料
    或者有那个大哥知道的 能自己写下来发给我都可以
我的QQ75491937
小弟 感激不尽
   本人新手初来咋到的 如果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请谅解

网友:
精确到每一个ad线的意义? 没有意义 好比基地的地址在文三路369号 和基地在文三路370号 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
如果没有意义,那么要AD线做什么
基地的地址在文三路369号(我就能很快且很准确的找到 基地不是么) 基地在文三路370号(这个虽然我能找到基地 但是我就会先找错地方。。。。)。。
所以如果有那位知道的 我还是希望能给说明下
因为我对AD线的意义 一点都不了解,我现在 在自学中
要是 能有很准确的东西 给我看的话  我相信我会少走很多路
希望各位大大们能理解下 新手的难处
能帮忙的就请帮帮吧 给下载分 只是我的一点心意而已
并不是 想用分来表达什么
如果真要给分的话 我想 在多的下载分 也买不到 我所想要学到的知识。。。。
分有价 而知识无价 啊。。。。。 。

网友:
我认为知道那个也没的多大意义、

网友:
我维修时只知道量一下AD线的对地阻抗值都是差不多的,没必要去分析每根线具体有什么意思,那是研发工程师的事情

网友A:
你要的是否是这个资料:

网友:
每根线的意义都是一样的 位宽的扩展而已 两地之间运输 以前是一辆 现在是16辆 运输速度加快 没有必要知道那一辆现在在什么地方 运送了多少货物

网友:
谢谢  各位 大大 帮助
  我知道了
   这个PCI 的资料 没什么意义

网友:
对于一楼你贴的东西 是很重要的 你可以记忆理解 至于ad线 了解就可以了

网友:
ad线你就理解成高速公路,数据交换就是在高速公路上来来往往,一条路流量不大,就要多条,至于路上有啥数据,那就不一定,反正起点和终点是固定的。

网友:
没有必要都知道,关键的了解就可以了

网友(2015-09-09):
好奇心强了也有好处,但钻些没必要的问题就是死板了

网友(2016-10-26):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是否是这个资料:

什么书??感觉挺好的

网友:
这种精神可嘉,这个帖子是2010年的,相信现在楼主已经是大内高手了

网友:
这个还不如随便找个图纸都看的很明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