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LE供电问题

楼主(2010-05-14):
现在的情况是 1号场管和3号场管只有D极有电压 1号12V     3号3。3V
电源IC对地阻值正常。APW7063
VCC有12V
上管驱动无电压
下管驱动也无电压

换过电源IC 问题一样。重做过BGA。

问题应该是出现在电源IC线路上面把。现在不知道从哪检测起好

网友:
可能是GPU坏了·这显卡我修了很多了··起码80张有了吗··都做GPU就好··

网友:
图片貌视发过一次,GPU明显不良,已经起泡了

网友:
换掉GPU电压保证出得来

网友:
  图片我都是用的同一张。GPU是好的。。

网友:
因为这类型的显卡有30来张

网友:
核心确实是坏了!

网友:
我也有8张啊,7300le,现在是插上主板,诊断卡显示98 90然后掉电自动上电,还是98 90,循环,测地址线和好的都一样,是不是gpu挂了?

网友:
我也有张这情况的,晕,修了很多次

网友:
进来看看就好了

网友:
图中GPU好似加焊过了 试试重新植珠

网友:
这种的加焊不行就重植还不行就算了吧。

网友:
拆下 gpu 再量不知型不行得通

网友:
双敏 ATI X1650,看电影一个小时都没事,运行 3D MARK 01 3-5分钟就花屏定格死机,才几个零零碎碎的花点而已(小花)。用ATI dos下的测试软件全部通过。求如何维修,

网友:
楼上的是负载不良

网友:
谢谢版主的回复,显卡负责也不就显卡BGA和显存吗,您说的应该是电源部分吧,例如MOSFET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