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老实烧南桥

楼主(2010-05-14):
IBMT40老实烧南桥 换了南桥不到2天有烧了··烧了我3个了··南桥发出刺耳的声音。要仔细听才听的到··
不知道那里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供电的可能性大,楼主查一下各组供电吧

网友:
会不会缺了1.5V供电?只有一组供电会发烫,但有时候照常亮的

网友:
南桥电压有5M 5B 3M 3B 1R5M 1R5AUX RTCVCC ,查一下应该会有发现。

网友:
不会吧 缺电压都能亮啊

网友:
查下,有可能是供电不稳,主要是桥的供电!

网友:
更换南桥供电电路上的场管和电容

网友:
我认为还是滤波电容漏电的可能比较吧
你仔细量每个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供电不稳的可能性大,换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是不是无线网卡,我试过无线经常烧南桥

网友:
会不会南桥负载把它烧了

网友:
供电的问题大点 应该是缺电压

网友:
先看下是不是外围设备导致的在看主板不要无理由的去修

网友:
没错,换电容吧

网友:
先看下是不是外围设备导致的在看主板不要无理由的去修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4815-1-1.html

网友:
有声音, 一般为电感或电容影响到电压输出波型异常。
看看供电部份有无问题。。

网友:
查南桥供电的场管和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