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说说你们有多少钱的BGA机器

楼主(2010-05-14):
兄弟们说说你们有多少钱的BGA机器 我自己用150元的热风枪

网友:
我是用你这个加温控和固态继电器改造的

网友:
目前是锡炉上垫层薄薄的卫生纸加焊。。。

网友:
我是用的一个可以调压的电炉子,一般做南桥没有问题,换内存也还好有点吃力,做478的没有问题。北桥,775的座,都不行,板子变形太厉害了

网友:
我用的是三温区的
8千多
感觉挺好用的

网友:
我的是电炉加8520加加温控和固态继电器

网友:
2000-3000吧

网友:
150元的没有用过,我用的是800元的德国进口的热风枪,BGA机没有,非常羡慕那些有BGA机器的!!

网友:
我有两台一台是两温区的,另一台是3802三温区的都还不错。

网友:
我的设备一万元都买不到,自己做的,呵呵

网友:
哈哈,我用的是两个热风枪 改  加焊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用的是5000左右的两温区的机器,挺好用的

网友:
我用的是  380。。  一万三买的

网友:
4600买的一个,不好用

网友:
买BGA 要看个人的 习惯的 我用习惯了红外的 就买了台红外的BGA

网友:
BGA我心中的痛啊,一定要买个

网友:
RMB3000的BGA做T61成功率80%

网友:
BGA太贵了!买不起现在用风统

网友:
我的是1400的,凑合的用,北桥和CPU座不行,还有就是ATI的桥也不行一焊就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