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能用适配器

楼主(2010-05-14):
本人维修一台ACER 4730本本,故障现现象:接上电池一切正常,取下电池单用适配器最多可以正常使用1小时自动关机,有时只能用10分钟,偶尔连机也开不了。望各位高手指点下维修思路,多谢!

网友:
接触适配器检测在一块的电路 看看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
换个适配器试试

网友:
1、更换电源适配器
2、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换了适配器同样故障,保护隔离电路又没什么问题

网友:
电池和适配器有一点不同的是 电压高低不同 另外电池和适配器转换电路可能出问题

网友:
电池和适配合器同时使用,如何?

网友:
过热吧  用电池的机器功率远远低于用适配器的。查查散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