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线跳线问题

楼主(2010-05-14):
各位兄弟什么情况下,才用给屏线跳线啊,

网友:
怎么跳线,要根据屏的接口来定,一般来说先确定屏的供电和接地线,其他就是数据线

网友:
台式机就用5V 笔记本就用3。3V

网友:
是说万能板吗?如果 是那样根据屏来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