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没有待机 求助

楼主(2010-05-14):
今天接了一台R51,接上电源电流只有0.01A,MAX1631除了7脚和28脚没有电压处,其它的该有的都有,22、21、23、18、25、9脚电压全部正常,但是MAX1845的7脚始终没有参考电压输出。该机器应该是保护了,请大家指点,有没有什么高招来解决IBM机器的保护问题。
求助

网友:
测量 各个电感是否短路撒 先更换个 1631试试

网友:
显卡驱动没装也是不能待机的。

网友:
你到底说1631的参考电压 还是1845的

网友:
流浪的飞
纯属误导.

网友:
1631 7/28脚电压肯定是没哟待机的,pmh4 的43脚是否发出了开启电压,如果没有差pmh4 的工作条件。vcc3sw是否产生。要一步一步的来。先把3m 5m搞出来。

网友:
流浪的飞
这是说的什么哦???

网友:
回所有上面兄才的话,MAX1631换过,测过所有电感均没有短路。1631和1845都没有参考电压(REF)输出.TB62501输出了VCC3SW电压,PMH4也有了3SW供电,但是PMH4的43脚没有电压输出,PMH4已经换过。本人无奈。继续求助。

网友:
看下PMH4 73PIN 有电压吗?

网友:
治虚焊,不含糖 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4836-1-1.html
你好,兄才的提示似乎让我明白了点什么,还请兄才指点。谢谢!

网友:
可以看看东芝芯片的100电阻有没有16V。

网友:
看一下25脚26脚有没有压差,最好是用示波器测看看有波形没有。还有73脚正常情况下也应该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
还是看看1631哪里有没有短路的吧

网友:
我觉得PMH4的问题还是大些,重点查下

网友:
关键还是在PMH4的工作条件

网友:
恩PMH4的问题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 你得一步步查 重点看看PMH4的工作条件 供电

网友:
楼主说的,没看懂,1845好象没有参考电压把,另1845的7脚是POWER GOOD把

网友:
看错了,有10脚是参考电压

网友:
pin73 也算是M电压开启信号,看看产生这个信号的电路时不是有问题

网友:
也就是说PMH_4没有PIN73的EXTPWR#就不会发出M_ON信号,所以1631的PIN7和PIN28才会得不到开启信号

网友:
测一下各个电感有没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