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3V,5V對地短路維修方向

楼主(2010-05-14):
3V,5V對地短路維修方向
1.
目檢:Chipset (Southbridge, Northbridge, I/O chip, GD75232, Sound chip), AC97, PWM... 是否有燒毀, USB, P/S2 Connector,PCI slot,AGP slot,ISA slot, CNR Slot, Chipset…是否有撞壞造成短路.
2.
觸摸:打開電源觸摸 Chipset 是否有發燙
.
3.
電源不打開時,用電表檢測那組電源短路,再決定移除短路電源有連接相關晶片,PWM,電阻電容
..
4. Main chip
南北橋,I/O Chip, Sound chip, AC97, PWM…都移除短路沒解開,建議換板
.
*.
注意: 3V&5V短路維修方法 Chipset 移除至短路解開再焊,不能移除一顆換上顆,有可能換上新 Chipset 因短路電源沒解開, Turn on power chipset brunt out.

网友:
说实在的   其实台式机器也可以烧板  烧一烧就出来了

网友:
楼主似乎没必要在这里显示自己的英语水平吧!!!!!!!!!!!!!!!

网友:
3V3短的话一般就是桥。

网友(2010-06-22):
这应该是台湾主板厂商的资料才会用繁体的

网友:
勉强看的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时你烧一下那板坏的更多特别是有短路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