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存的问题????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5-14):
无知的求问 不要吐我就行了 。
笔记本
显存坏了,屏会不会亮呀。就是这问题。
原则:跪着做事 站着做人
这机器是hp v3000的客户拿来时开机报警。经过测试果真是报警一长两短。根据这声音判断是显卡和显存。刚才用我的850a加焊了显存现在亮了 我知道估计呈不几天。
笔记本

网友:
厉害不显示,轻点的问题花屏

网友:
有背光,无显示吧,开机无LOGO,过不了自检

网友A:
显存坏的的话是就象3楼说的笔记本有背光没有显示呀

网友:
有背光不显示还要看看外接是不是花屏。显存坏的话花屏不显都会有的还要具体的判断

网友:
显存有问题故障现象不是固定的 有各种现象

网友:
不亮 会出现白屏或花屏

网友:
总之先易后难修,先现存后显卡

网友:
不亮,花屏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