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行幅电压高

楼主(2010-05-14):
LXB-HF769A显示器行幅电压高达25V(正常值应该是15V左右的),且行幅可调小,调不到最大,二边有3公分的黑边,IRF630换过也是这样。请师傅们指点下~~

网友:
换个逆程电容试试

网友:
或者干脆并一个在上面

网友:
校正电容也应该代换试试看

网友:
都换过了还是不行,还有别的思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