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关于Thaiphoon Burner

楼主(2010-05-14):
本人是新手昨天心血来潮,将一条美光256和HY256内存在不清楚多少位的情况下就合并了,合完以后能正常启动但SPD刷不了。所以考虑以后想使用Thaiphoon Burner软件来识别内存是多少位的,有几个BANK。由于以前没用过台风这个软件,所以有很多地方不太明白。从网上也没找到相应的教程,现请教问题如下:

图片上是我笔记本上的两个内存截图,一个是1G一个512M在 SDRAM ORGANIZATION这一栏里显示的都是16M*8*4BANKS 我想请教就是这俩个内存是不是都是8位芯片,他们各有几个BANK 图片上显示的4BANKS是主板支持的BANKS数还是 内存自身的BANKS数前面的64*8是单面的容量数?
请各位大虾不灵赐教

网友:
在SPDTOOL中Primary sdram width 显示的是不是位宽。Number of dimm RANKS显示的是不是内存BANK数

网友:
我也搞不清楚这个地方,测试过很多条子发现这个软件只是总内存容量测试是正确的,下面的128MX64或32MX8等等数据好象不准!
单双变换我都是改第6个字节来的!

网友:
没有知道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