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笔记本掉电

楼主(2010-05-14):
dell d600 开机电流上到0.32 就掉电 ,cpu不工作 应该查什么地方?

网友:
这个应该是有哪个分组供电没出来

网友:
分组供电来了,查它的信号。

网友:
拆开机,检查各单元供电是否正常或有mos管短路

网友:
电压没上齐呢,重点查下

网友:
0.32大概cpu核心供电还没出来啊,查查辅助供电和其他门电路吧

网友:
其它分组供电不正常,CPU是不会工作的.

网友:
0.32CPU供电好像应该没出来,查前边的电压都出来了没,1。8SUS等等电压,慢慢查,

网友:
DELL 不亮都会掉电吧

网友:
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换io了,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加焊网卡,不行再加焊南桥,

网友:
发个纬创的培训课件供大家参考

网友:
少供电的话  先把供电修出来

网友:
D600掉电也分几种
一是有部分供电没出来这会引起开机掉电,
二是网卡会引起掉电

看样子LZ属于第一种。个人感觉应该是1。5 1。8这两个供电方面的问题不知查到结果如何

网友:
开机掉电原因有两个。1 有电压没起。2有短路。你自己找找看。短路的话掉电很快的

网友:
先查下电压上了没有啊,现看下时钟是不是好的,我修过一台是时坏的

网友:
明显CPU没工作,看cpu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复位时钟电压是否都有

网友:
是CPU供电没出来,先看看条件满足不

网友:
这个是电压没有起来,要看是哪个电压了

网友:
DELL  D600  开机  0.16 小电流不知道 大家 修的多不多 啊。! 我 遇到很多都没修好咯。!换了 IQ 都不行。!     0.16 查了  所有供电 都没有啊。。。!   只有  3V  5V  其它都没 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