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死机了

楼主(2010-05-14):
电源是金河田原配来的。。。CPUXP3000+。。显卡X800。。。主板悍马HA01-GT。。。。偶尔直接掉电关机。。。是不是电源的问题还是CPU
电脑死机

网友:
你要先排除散热是否有问题

网友A:
前两天搞了一次尘。。。还给电源。CPU。显卡风扇上了机油。。。电源里的散热片小了点。。。。但我的朋友说是我的CPU有问题。。。晕咯

网友:
我也感觉是cpu问题,amd的cpu出这个问题很常见

网友:
CPU和风扇没有贴紧,进COMS看看U的温度

网友A:
刚测了CPU散热器的温度。。55度。。。。散热器很大个是AVC的。。。。

网友A:
这个现象是不定时的。。。。刚开机进入系统也会发生。。。。我想不会是散热问题。。

网友:
建议用诊断卡看下跑码的情况,页面有什么提示啊??

网友:
死机系统 内存 都有可能

网友:
一般就是CPU风扇问题!偶尔电源里面爆电容也会这样子!

网友B:
你看你风扇转速正常没,我觉得还是散热问题大点。

网友A:
不是散热就是电源不够用了把!一个个排除看看

网友:
供电有问题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是供电不足吧,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查看CPU风扇,估计没装好

网友B:
可能和CPU,电源有关,换个功率大的电源试下,不行的话,就是CUP了,AMD CPU容易这种问题,之前我也遇到这种问题,换个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吧

网友(2010-06-25):
清理灰尘 换个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