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s 无法修改时间 死机

楼主(2010-05-14):
昨天收了一台 ASUS A6000KM 的本子。 300RMB(参考一下收的贵不贵)

拿来不开机 拆开看了一下,坏了一根内存。开机了,可惜的是电池也不充电。

然后测试 发现coms battery low

进bios 无法修改时间 只有修改的话,就死在那里,要重启机器。(键盘重启)

拆开检查 coms 有3.3V   更换了电池 查不了3V 电压通到哪里去了。 旁边的管子 电容都没有电压。

网友:
基地有图纸下载下来,看一下

网友:
把电池插到座到量一下电压。南桥,晶振,谐振电容是否存在问题。这样器300卖了,估计找人看过,时不是南桥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装过系统。测试过了。 烧机6个小时没有问题。 没有任何状况出现!

目前就是coms  .  电池不充电!

网友:
从论坛上找找是否有图纸,对应着找找看吧。

网友:
那个电池座子估计断线,在夹层。找个图纸只能飞线

网友:
把电池座子拆掉看看会不会有断线,换一个电池座。

网友:
建议将就着用

网友:
修出来告诉我一哈,我也与到过这样的问题,放弃了

网友:
换个电池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