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空焊引起的触发掉电

楼主(2010-05-14):
一块INTER原装865板,客户拿过来说开不了机,上电一测,可以触发,诊断卡灯一闪即灭,拔掉4PIN 12V不掉电,马上跟客户说放这里,过一会再来拿,根据以往的经验,以为是12V与Vcroe对短,上管击穿。

忙完手头上的其它事,开始测,晕,三对上下管都正常,代换3188,3418都无效,还是插上4PIN掉电,拔掉就不掉,无奈之下,反复试了好多次,呵呵,竟然有2次不触发,加焊南桥,搞定。

网友:
估计是VCORE芯片的 PG信号到南桥的点虚了

网友:
那就是时开机.时不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