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9NPA Ultra开不了机

楼主(2010-05-14):
谁有这主板的.帮我跑下开机脚到那里的. 开机脚有5V供点, 接地的那个脚连W83627TG , 这主板难道开机不需要地? 怎么给低点频啊?
请求帮助
想知道为什么这主板开机没有接地脚?????
开不了机

网友:
不开机不一定就非要围着IO转
还有其他因素
3VSB,32.768,RSMRST#信号都要影响
首先查3VSB正常否?
32.768工作否
IO的RSMRST是否正常?
手上只有83627THG的图纸
查70脚RSMRST的电压
触碰开机排针时,67脚是否有3.3--0V的跳变

网友:
查70脚RSMRST的电压3.3V
触碰开机排针时,67脚是否有3.3--0V无跳变
32.768 换过 电压波形都有.
复位脚没电压
复位跑到一个CPU 旁边的一个 F75121R的芯片 芯片上有个像蚂蚁的个图形
跳线冒正确。 IO换过

网友:
逸风,看了你的思路,又学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