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17寸CRT屏幕变窄了

楼主(2010-05-14):
美格17寸CRT屏幕变窄了,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网友:
是上下变,查场扫描电路;左右变,查行扫描电路

网友:
前天一巴掌拍好了,今天坏了,是不是虚焊了,是左右变窄了,行扫描电路在什么地方?

网友:
是虚焊了,重点检查枕形校正电路。

网友:
例如,枕校电感是否脱焊;枕校输出管是否脱焊。

网友:
先把行管加焊一下看看嘛,行管就是在高压包周围的那个大散热器上一个最大的MOS管或三极管

网友:
虚焊,二次电源,行校正管,上阻尼和下阻尼管,行管,

网友:
如果只是变窄了就检查行宽调节电路,以TIP122之类的管为中心进行检查。

网友:
楼主还是找个懂显示器的朋友帮一下吧,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说机内有高压注意安全,你连行电路都不知道是哪就敢拆机!?机器坏了就坏了,人安全最重要啊!!

网友:
查行电路,不懂,就用放大镜找裂纹焊点

网友:
你找到行宽电感后,加焊一下这个电感与行宽电路后,就可以了。 变窄多是因为虚焊。变宽多是因为短路。

网友:
对与你,把行电路都焊一遍,会用烙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