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1 显卡故障

楼主(2010-05-14):
今收到一个三星X11 笔记 本,看电流是没过显卡,重做。开机两声报警。拆下测显卡的电容,阻值很低。接近短路。上机器测电压,有3.3 1.82,1.22,1.12V ,接近短路的两端测 得的电压是1.12V,看来是没短路,不知这几个电压对不对,现在还是不亮,电流最高到1.26,然后掉电到0.96
显卡
掉电

网友:
外接也不亮吗?

网友:
电压应该是正常的,重做之前以是这样的?

网友:
断定没有找到显卡,建议换新的材料

网友:
重做之前没有报警,电流到是一样

网友:
很可能有短路的,重点查显卡部位

网友:
这个显卡 是7400 的,不知换7300行不行,脚位都是一样的

网友:
三星笔记本主板容易变形,我认为还是显卡问题,再重新做一下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吧

网友:
跟7300通用。这显卡好贵。。要200左右

网友:
换一个显卡做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