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电路分析

楼主(2010-05-14):
昨天发一贴 754CPU 无主供电
测量无总线电压
总线电压是lm324控制一个mos管  输出的
电路图如下

R1电阻为23A =169欧
R2电阻 01A= 100欧
分压5脚应为1.2V吧
现在测量是0.10V
7脚是1.48V
6脚0.10V
换LM324和MOS管都不行
高手给分析分析
用windows划的电路图 划的不好凑合看吧

测量 lm324   5脚接一 场管的D极
场管 G 0.76   D0.10  s接地
D级接 324的5脚
把这个场管摘了以后 总线电压恢复成1.2V(至此排除LM324和这个场管的问题)
电路图如下
R3上端不知道连接哪里 跑线路找不到哪控制这个
(看电路图来说 R3上端应该有高电平 Q2才能不导通 LM324才能正常输出1.2V)
有经验的高手给指点下吧

 会员1968172元2023-1-11 10:09

网友:
无法判断
LZ还须提供LM324  5脚、7脚的电压,以及R1 R2的电阻

网友:
技术小组就是活跃 刚才我是 正在编辑 帖子中

网友:
MOS管损坏没有接到信号,324没有接到信号也不会给MOS管G极信号,你能确定材料是否完好

网友:
谢谢 技术服务小组的解答 我再换换看
另外问一下nf4的板 无总线电压是否会导致无CPU核心电压呢?
CPU 管理芯片是isl6566
ENLL脚3.X  V

网友:
对  无总线电压会导致cpu无核压

网友:
对于324的电路 一直 不会分析
正常5脚的电压应为1.2V吧

网友:
三个个原因:要么是324坏,拉低了R1R2的分压
要么是R1R2坏
把LM324取掉,在测量5脚焊盘的电压即可
第三个原因就是R1 R2分压点还接有其他回路!!注意一下周围的小三极管

无总线电压会影响VCORE,这不一定,板子设计不同会稍微有点区别
不过既然EN都为3.3V了,应该VCORE该产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R1 R2我拆下来测量 没问题
把324拆下来在线测量5脚电压 还是0.10V
我感觉应该也是第3个原因
就是拿跑线路用的扫帚 扫了半天 都没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5脚电压=3.3V * 100 / 100+169 = 1.2V稍多一点点

网友:
有没有类似于Q20,Q23的对地了。我这图可能跟你的板无法对应起来,但按你说的,我找了找图,应该原理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 和您这个电路图基本类似
就是不知道 这个控制电压 从哪过来的

网友:
另外先拆除Q2 有了总线电压 1.2V
还是没CPU主供电
这个板 主要的问题是没CPU主供电
测量无总线电压 才发的这个帖子

网友:
你查下是不是从IO芯片过来的!

网友:
跑跑线路
肯定有个三极管拉低了R1 R2的分压点的电压

要不整理一下帖子先
把主板的型号,各供电点的电压输出情况,各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
这些信息都贴上来

网友:
你这个机器上有没有一个8282的芯片?

网友:
仔细看了帖子..我觉得楼主首先搞清楚的是.Q1和Q2这两个管是场效应管.还是普通三极管.看了你上面标的..Q2(你所说的的G极有0.75V的电压..)这刚好是一个三极管的BE极导通电压.即一个半导体二极管的压降..
   如果照 我这样的分析那么如果Q1也为NPN三极管的话.那么r3为0V..刚好满足Q2把5脚电压拉低的条件,
你所说这个1.2V电压..有可能就是VID电压..你测一下VDORE供电芯片的VID组合..看是不是都为低电平.
   还有754主板..如果是NF的芯片..VID电压还由芯片组控制的.修过一片就是南桥发出的信号..昂达板.,故障是时有时无..也没修出来..(南桥没换)

网友:
内存2.5V供电 是由这个lm324通过电阻控制一个mos管 驱动的
内存供电的mos管 通过w83310芯片  提供一个1.2X v电压  这个是CPU VTT电压
总线电压 如上边所述 是lm324控制MOS管产生的

桥供电(NF4的板) 芯片是RT9202      PCIA14 3.3V     9202驱动的MOS管上管S级1.5V 按说桥供电正常啊
刚才 加焊桥 还是无效(先给桥上焊膏 然后用风枪融化焊膏 让它流进桥的底部 然后用自制土炮(下加热砖 预热 上加热 风枪) 加热至 能用镊子轻轻推动桥  然后冷却  结果 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恩 你分析的是对的   谢谢指正

网友:
你的贴子讨论的真是太棒了!不知道LZ此板是否修复?若修复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个对于新手来说一个非常好的例子!看到你的这个贴子真是太过瘾了!

网友:
没修复那 修复了 肯定会把过程仔细写出来的 这几天就头疼这个板了
这几天研究时序
看来系统总线应该是CPU 供电 以后才出来的
所以 这个应该不是重点
我还得修CPU供电

网友(2015-03-06):
如果分压电阻没问题,那就是LM324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