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F530R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0-05-14):
今天修了个神舟F530R,客户拿过来的时候IT8510E烫手,待机电流在0.20A,换了该芯片待机电流恢复正常0.05A。但是按开机键无触发,正好有个TCL T51的坏板,拆下bios芯片换上后能触发了。接着我又 拆下bios芯片后把海尔A61的bios文件刷上(海尔的A61和神舟F530R还有TCL K42的板是一个样的,就是神舟的缺个读卡器槽),焊回主板,又不触发了。换回原来T51的bios文件还是不触发,不知道什么原因,bios芯片附近没有掉件!!望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问题可能还在IT8510E,查下触发条件.

网友:
我感觉应该不是触发条件的原因啊!!我这里还有一个A61的好主板,我换上原来那个F530R的bios文件上去就不开机,换回原来的bios文件就开机,是不是bios文件的原因啊。谁出来帮帮我啊!!这个IT8510e该如何查他的触发条件啊!!

网友:
修好了!!是IT8510E的晶振坏了!!修好了!!但是又有个问题出来了,我现在用外接显示器不亮!!我现在只有主板,所以没有办法测试!!现在电流能加到1A左右也有跳变,这个主板还需要别的设置什么的才能外接显示吗?有知道的出来说明一下吧!!

网友:
你找一个神州的BLOS 刷一下试试,还有看看BLOS 有没有虚汗.

网友:
神州的EC晶振特爱坏,我碰到过,也是拆BIOS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