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45GC-C3复位灯常亮,时钟0.29V

楼主(2010-05-14):
这个杂牌的板子,装上假CPU,14.318两脚电压就是0.06和0.05V。什么都不装两脚的压差就是1.31V和1.33V

晕的,开机检测卡复位灯常亮。。。其它NB。。。。。SB,,,内存,,电压都正常,CPU的IC也换过了,就是不行。

请解呀!

有点急。。。。。。。。

网友:
首先要确定南桥和CPU的复位信号,档C3,应该来说还是内存没过,内存插槽的时钟是否满足哦,对地打一下插槽AD线的阻值

网友:
检测卡都不跑码怎么看档什么呀!

网友:
这个故障我原来以为是没有复位检测都没问题。所以上是不是SB的问题。加焊了一次。故障还是和原来一样。

网友:
查下 晶振的供电  BIOS电池和电源供电

网友:
又是供电问题

网友:
别依赖假负载  上真U晶振有电压的话就行了  有些板子是不支持假负载的  内存和桥供电正常的话查CPU供电 记住上真U测

网友:
上真U和假U是一样的结果,就是查不出那的事情,,电池有电哟

网友:
现在就只是14.318不正常吗?
板子上所有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晕死,是杂牌主板型号:945GC-C3
复位灯常亮,时钟0.29V
还以为是档C3呢!楼主笔误,忘加空格了。
应先查SM BUS,换时钟IC,SB。

网友:
有人修过吗???????????????

网友:
全板无复位呀,这个应该先查供电

网友:
来个图看看,没有图很多东西都想不到。

网友:
CPU的IC换过以后,CPU供电正常吗?尽可能的描述清楚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张,你那板是不是没U供电啊!还是全板电压正常没复位啊!你要是U没供电的话你看下我最近发表的一片帖子,那个可能和你一样。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3765&highlight=  你把这帖看完,下面也有有个是U没供电的,别人修的,看对你有没帮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