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液晶奇怪故障

楼主(2010-05-14):
一台优派 VA712液晶显示器,通电用一会儿,就会出现干扰,就像旁边有手机信号干扰那种,屏幕轻微的斗动,开关一下,正常一会儿又出现,不知道是那里有问题

网友:
重点查滤波电容

网友:
检查一下 电容  还有屏线

网友:
屏线从插一下。屏线接触不好也会出这种问题。。

网友:
吧屏线擦擦,不行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说清楚点,是不是自动调整,是的话可能是按键漏电

网友:
滤波电容有问题,最好换下。

网友:
滤波电容有问题,更换再试吧!不行就是屏线咯

网友:
电容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同意楼上,看看电容有没鼓包,放炮,或这假焊

网友:
这种故障最头疼,我也碰到过 把全板的电容换了都不行,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能弄个通用板子点一下屏 把故障缩小一点先 看是屏这边的问题 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还是把电容换掉吧,此机器很容易爆电容的!

网友:
查电容,实在不行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