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暗屏修复~! 灯管屏线主板都是好的

楼主(2010-05-14):
这个机器是商家前天拿来的 说是灯管坏了 暗屏。。我本来要拆开来检查的。。他却说他已经检查了几篇了是灯管问题。。由于没打几次交到不知道他的技术到底在什么层次。。心想你都这么确定是灯管那就是了呗。。。手头没 有现货。。叫他等侯
     昨天灯管到了 。。。拆开测试灯管是好的 呵呵(不要再给我讲怎么测试灯管之类的灌水语言先看清楚)。。。由于对IBM 的机器不是很熟悉而且这个高压条上又有很多的指示灯,都不知道那些是高压条的 线路了 。。。(在基地求定义图。。高手们都在睡觉吧呵呵 )郁闷了 只有自己下手了 先测了 供电 。。。确定 有16V  有地线 。。。还有就是 这里有 两个3.3V  具体该有好多个 我不是很清楚。。。于是 开始 按下休眠键对比 (对了在基地上查到 还有人说有可能是休眠键的问题这个也排除了)发现 在16V和 地之间的那个3.3V 有高低变换。。。估计这个就是高压板的 EN 了 。。。。。再经多次测试 高压条的 工作条件已经满足了(再次强调灯管是好的  ) 。。。确定高压条坏了 。。。没有语言了额。。。经过一番改造为了便于测试(主要是为了测试那个高压条上的 主控芯片有没有工作。供电就不用说了。)把EN 单独用线接出来方便随时通断。。。接上示波器。。。。。。有波形。。(这个方法是自己乱想的不要跟我学哈 我有时脑壳有点短路的 、、弄坏不少东西了、、、 )确定 高压线圈坏了。。。找个 工作原理基本差不多的高压线圈 改脚换上。。。测试 。。亮了 呵呵 烤鸡中。。。。没有过热过烫现象  。。。只是不晓得这样的 移花接木 用得到多久。。。。

 会员13343002元2022-11-15 17:52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量一下线圈呢?

网友:
量了 。。。是通的   后极是什么参数就不知道了。。实际上 我也是换了 线圈后 好了才完全确定是它坏了 先还是猜测的 因为 线圈在往后还有电路的 哦 呵呵

网友:
量一下线圈。请问线圈好坏怎么测量呢,初级,次级电多少正常

网友:
简单的量一下没用,如果你不怕电击的话,我几百伏到一千伏

网友:
....线圈坏 这杨不好测试的吧

网友:
会不会像东芝TE2100那样排线与主板之间的接口虚汗!  或者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像东芝TE2100那样排线与主板之间的接口虚汗!  或者是显卡的问题!
引用 网友A:

你哇 是不是只看了半边哦  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了 。。。。

网友:
量了 。。。是通的   后极是什么参数就不知道了。。实际上 我也是换了 线圈后 好了才完全确定是它坏了 先还是猜测的 因为 线圈在往后还有电路的 哦 呵呵
引用 网友B:

所谓高压线圈就是变压器,
前级是导通的,后级阻值大约几百欧,线圈后电路就二个电容.

网友:
LZ又长了经验,像这种情况,排除法都到高压板了,只要Lz细心,观察法一般会很快很准的判断其故障。简单的维修,简单的做,这样要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一般直接换高压条。 不过最郁闷 的是用万用表 不能量灯管有没有供电,那电压太高了,我万用表试过一次直接把我的万用表打坏了。

网友:
好晕的一对活宝,先用测试高压条测灯管,我还就不信测不出是不是灯管坏,确定不是灯管坏,灯管很暗,就换高压条。

网友:
几乎没修过高压,以为高压有现货,一般都是代换了,楼主的思路学到了,很好
以后遇到没货的,可以试试

网友:
楼主思路蛮清晰的,学习了。一般我遇到这样的故障直接换高压条!

网友:
----------一般这样的情况我都会选择换高压条

网友:
基本确定高压条部分问题的,我只量保险...其他不测,保险如果是好的,就直接换,呵呵不过学习了,下次也量量修修看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换高压板啊?如果不是灯管问题,我第一反应就是换高压..

网友:
t4系列的可以用通用高压板改的 因为有灯的缘故嘛   可以把通用高压板贴在屏的后面    然后直接给通用高压板飞供电条件就OK了            或者直接买一跟  80一根原装的

网友:
这个有没换高压条的经历啊..我接的这个本本高压条已经被剪过了,只有前半部,没有后半部啊,信号,地,主供电都找到了,接到好的高压条上就把主供电给拉低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请指教??

网友:
站的说话不腰疼,肯定是没有高压条才这么做的,有还用修线圈?还有成本还能低一点的

网友:
说实话,我接过两台机,是暗屏,联想的都是主板i/o到屏线接口的线路出问题

网友:
通用高压板,好赶吗

网友:
碰到这故障一般先用自制的灯管测试工具测试一灯管是好坏,确定灯管没问题就量高压供电,供电正常,直接换高压。有碰到过屏线接口那里的高压容易烧,烧了好像那电压能到20多伏。换了一般能好。

网友:
变压器都是能测量的 两端都是有电阻的 而且次级的电压才400-1000v 用交流电压1000v档测量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直接找个带架子的灯管直接接高压板上试试呢?还用这么麻烦测高压板吗?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换高压吧。高压又不贵。如果是线圈的问题应该是可以量出来的吧。如果量了大概没什么问题。我在想会不会是线圈虚焊了呢?

网友:
我们平时都一个备用的好的灯管。。只要是暗屏的 。先把好的灯管换上。查看是否一是灯管问题还是高压板问题.剩很多时间的。确认是高压板问题。再查保险。保险是好的。那就式着换那个线圈

网友:
遇到很多是保险问题

网友:
高压条一般也就线圈不好找,线圈好的也就基本能直接修好。

网友:
屏暗的情况!一般都是灯管和高压条的!
有现货最好!替换法!!就知道那个出问题了!

网友:
点正啊,能找到差不多的线包,我这也有同样问题的,就是配不到合适的,智能上通用,郁闷……

网友:
可以直接量出高压包的好坏

网友:
你是怎么量的?

网友:
这个还用说吗

网友:
IBM的你怎么换,除非还原装的,他的上面都有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