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X40待机芯片能不能通用

楼主(2010-05-14):
IBMX40 原本想换一个CPU升级 换完之后用键盘按开关键不能加电 待机电流005 之后掉到002 或是001 然后H8的晶振用示波器量 波形一闪一闪的 没有换掉H8因为没有  换了晶振和两个电容  涛声依旧  今天短接开关的PWRSW信号  出现了加电掉电的现象 掉电之后没有待机3A 5A 有16V主电压   需求高手解答问题啊  请问待机芯片1977 能和别的通用吗  我想换 但是没有 问问看看和别的能不u能通用的 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个不能通用,用的好好的就不用升级了,升挂了就要换板了

网友:
现在把原来的CPU换上去之后不能开机了 跑FF
我想换一个CPU1.6的 问是不是要升级BIOS  BIOS是不是要刷X40 1.6\2M的

网友:
哎!
一定是碰到其它地方了吧
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谁知道IBM X40跑32是什么问题

网友:
各位朋友实在是不好意思 都白忙活一场  还是换回原来的CPU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