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CPU内存电压偏低

楼主(2010-05-14):
用假负载全板电压 时钟 复位正常 上CPU时内存电压就偏低 找了几天都不知道问题在那里

网友:
请说出你测到的电压数值,CPU供电,时钟,复位,总线电压,上负载时内存电压为多少,上CPU时电压多少。

网友:
电压偏低 能不能开机? 内存不过?

网友:
记得修过一例这种板子,很有意思的故障
我修过的是ASUS K8V-X SE
也是上假负载一切正常,上真U时候VDIMM=0.98V
结果是将3.3V电压导入到内存供电管Q33 D极的场管Q32损坏,Q32带负载能力下降引起的

不知道LZ的是什么板子
最好将两种情况下(上假负载和上真U)内存供电管三个极的电压测一下,并将结果贴上来,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内存不过 会报警 内存主供电1.8到2.3v 辅助电压不到1V

网友:
LZ请看我4楼的回复

网友:
换内存供电管时下 应该是功率下降的原因

网友:
记得修过一例这种板子,很有意思的故障
我修过的是ASUS K8V-X SE
也是上假负载一切正常,上真U时候VDIMM=0.98V
结果是将3.3V电压导入到内存供电管Q33 D极的场管Q32损坏,Q32带负载能力下降引起的

不知道LZ的是 ...
引用 网友A:

那主板是AOPEN 写日本专用  这个就是我上次问的  问了之后,没有答,我没事又看到这张板  上了CPU D极G极的电压都正常  S极所接的LM358 RT9173B 都换了  结果还是不行  后来查到LM358的1脚有时有输出,有时没输出 正向输入1是1.8V我就查这个正向输入的电压  他跑到的CPU座旁边的一个小三极管   一头跑到南桥的1.8V的桥供电(南桥是SIS) 最后一头是跑到CPU座  跑到CUP座的那头 不上CPU 对地的阻值是637欧  上了CPU就剩下 120多欧

网友:
I/O可能有故障

网友:
电源IC换了他
引用 网友B:

电源IC换了

网友:
I/O可能有故障  这是什么原理,可以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