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Z915G主板集成显卡有显示,插PCI-E显卡没显示?

楼主(2010-05-14):
插PCI显卡跟没插一样,没显示,在开机状态下把显示器插到集成口就显示,接到PCI显卡上就没反映
基本电压都正常,以前是内存供电管烧了,换了就正常了,后面又不知道为什么又PCI显卡没显示。槽子满新满好。
北桥烤了一样。
       BIOS还没刷,
  各位大侠救救小弟。

网友:
CMOS里面设置看看,否则重写BIOS

网友:
915不支持pci-e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基本上不是北桥虚了就是BIOS程序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前PCI-E显卡有显示,而且有几块一样的可以用PCI-E显卡。

网友:
看下CMOS 里的设置 是否屏蔽了 回复默认试下

网友:
7# 392988476 电池都没装,清的干干净净了

网友:
以前我装机时 有个客户要升级电脑 加了片9500GT的显卡 但是插上去后集成的有显示 独立的却没有显示。
后来找到原因了。   有个主板里,需要在BIOS设置显卡启动顺序,分别为GFX0、GPP、IGFX、PCI。设置正确就好了。 --------------以上经验仅供参考 不能明确是不是楼主碰到的那种现象

网友:
看下CMOS 里的设置 是否屏蔽了 要启用的

网友:
以前我装机时 有个客户要升级电脑 加了片9500GT的显卡 但是插上去后集成的有显示 独立的却没有显示。
后来找到原因了。   有个主板里,需要在BIOS设置显卡启动顺序,分别为GFX0、GPP、IGFX、PCI。设置正确就好了。  ...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块asus的915也一样,要进bios中设置的。如果你想用集成的就设置成onb什么的。如果用pcie的就要设置成pci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