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706怪问题

楼主(2010-05-14):
我有几台ACER AL1760的显示器,开机就花屏,请问一下哪位高手碰到过呀?
显示器
ACER

网友:
显示器花屏一般过程是先检查屏线,接口是否插好,清理下重插,如果不行再检查驱动板电压是否过低,屏供电是否正常,最后检查驱动芯片是否正常。

网友:
确定显卡没问题 连接线 接口 然后再看板子 可以试着换下 有条件刷下称学

网友:
能显示,就是字抖,屏左右成幅度很大的波浪形

网友:
屏线我也清理了重插了,还是不行,网上说是MCU坏了,我换了MCU也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更换MCU旁边的电容试试,还有电源板有没有虚焊。

网友:
这种问题可能是电源不稳引起的。看了你说上面的方法都用过了。还是检查电源供电方面的吧!

网友:
最好的办法套板,是不是屏有问题很了然

网友:
楼上说的很正确。

网友:
屏抖有可能是数据线质量不好

网友:
检查屏线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