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 报1830错,

楼主(2010-05-14):
一台IBM  R400 开机报警响四次再响四次。再等哈屏显示1830错。内存换过三根一样,上槽是响再亮屏。下槽不响也不亮机。无法进PE根本就读不出盘。能进BIOS。 在网上搜都说是内存出问题。 有的说刷BIOS 可以解决。 大家说的BIOS是。密码芯片P25S08还是X08231上面有漆应该是BIOS。请大家帮我分析哈看。

网友:
是不是内存槽有问题

网友:
把内存插到下槽上就OK了

网友:
都试过不行啊。  行就不发这贴子了。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先刷BIOS吧,

网友:
上槽报1830是正常的,下槽无显,有可能是槽也可能是北桥或别的地方的问题

网友:
有一个内存槽不行。这就说明北桥和内存槽可能其中一个是坏的。

网友(2010-06-18):
试验过 单条内存插上边确实不显 报警

网友:
刷BOSS不行就加焊北桥

网友:
我碰到的1830  报错都是内存没有接触好  内存槽上也擦擦干净  在接内存试试  不行在加焊内存槽

网友:
BIOS不是那个25S08,那个不是!是那个16PIN的BIOS,型号我见过是WIN 25X32的!你看看,位置是在内存槽上面的

网友:
显然昂笔记本亮机,刷完BIOS 后,在把内存都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