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1E 奇怪问题

楼主(2010-05-14):
Z91E 915集成显卡,有时能开机,有时一开瞬间就掉电,有时候1秒种左右掉电,有时候强行关机后,待机为0.04,但开关指示灯还亮着,再按开关就不触发了。请高人指点
不触发
显卡
掉电

网友:
是ite 8512的IO吗?在按开机键不能开机。这时候你应该去量开机键有电压吗? EC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
问题应该出现在北桥,集成显卡的北桥不良或空焊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
先看看各大电感有没有虚汗,各组供电有没有短路.然后在看待机的电路是否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