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EP-8HDA5J怪问题

楼主(2010-05-14):
遇到一块怪板子型号是EP-8HDA5J这块板不上CPU或上CPU假负载就能出发~而且电压什么的都没发现异常~但是一但上了真的CPU就不能触发了~~感觉无从下手~~求助中........

网友:
首先排除U坏的可能
另外要区分上真U是不触发还是上电断电

网友:
上真CPU不触发,碰开机针风扇不转~CPU、电源换过了也不行,一但把真CPU卸下~或上假负载 触发开机针~风扇就转了~~很怪哦~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