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FMV-718NU4

楼主(2010-05-14):
接到一台东芝 FMV-718NU4本本 客户说开不开机 测主板的主供电有 3.3 5V 都有 往下该这么查
另外这本子有什么通病 请给位高手指教一下
补充一下 机器是根本就不加电 按开关 没有反应
不开机
通病

网友:
3.3 5伏有,说明待机电压基本正常。下面测什么,基本是:南桥时钟是否工作、按开机,开关电压是否有跳变、RSMRST#信号等,你第一步是找份图,如果可以,还应该找份点位图和上电时序,按时序要求测量就可以了。
什么板号,报上来,大家帮助你找。

网友:
怀仁人家
主板的图片我传上来了 谢谢 帮我看看有没有这个板子的图纸

网友:
又在这里见到高手了

网友:
南桥时钟是否工作、按开机,开关电压是否有跳变、RSMRST#信号

网友:
查开机条件,时钟、I/O条件、南桥条件

网友:
老大,这是富士通的机器吧,日系的机器不太好修啊

网友:
查实时晶振,CMOS电池,南桥,开机芯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