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主板自动掉电

楼主(2010-05-14):
翔升N61主板开机跑马正常  有时能进系统  就是自动掉电  全换过了  只剩主板和CPU了  还是开机一分钟自动掉电  英伟达的芯片  开机针只有0.6V电压  正常吗  该怎么查  还没学完  不知怎么下手  望高手指教

找到原因了  BIOS的事   刷了没事了  到翔升官网找到这个翔升风行N61S这个BIOS就能看到他的备注里标示解决部分CPU自动掉电问题
  在此感谢各位朋友的热心帮助  谢谢

网友:
能跑吗 正常 还自动掉电 一分钟  有可能是散热问题

网友:
听你说的 开机排阵只有0.6!
个人分析为: 开机电路有间接性短路故障. 及有可能是 其中电路元件损坏 或性能不良!!
步骤:跑开机电路》确定开机电路成员》 电路设计》 测量对地阻值》加电测电压》..

网友:
开机针只有0.6V电压 这肯定不正常,那就跑一下线看一下他是进南桥还是去IO了。

网友:
楼主你0.6V能开机 实在雷人......发图我看看  能开机1分钟就关了 ?先换个风扇  看看CPU温度高不高 CMOS先清空下  CPU下面有没热敏电阻  有的话先换之   不行的话  在来跟大伙说说什么症状

网友:
0.6V开机排针肯定不对

网友:
开机针有0。6V,跑没跑开机电路?有的开关针连着小三极管的,待机电压在0.7V左右,你说能正常触发,那就跑跑开关针的电路,看是否存我说的这种小三极管----能正常开机的话

网友:
LZ这个故障,桥空的可能比较大,压桥看是否故障消失
另外LS几位,有的板子开机针就只有0.6V,因为接了一个开机三极管。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网友:
桥虚焊也会掉电。

网友:
技术服务小组说的对  开机针是接了个三极管  CPU温度不高  怎么个压桥

网友:
AMD的座怎么看有没有热敏电阻

网友:
压桥不行   还是自动掉电

网友:
清CMOS也不管用  我仔细观察了下  连续开机 有时46秒  有时十几秒

网友:
摸摸CPU的供电IC  可能不良发烫  一分钟才掉  就不要考虑桥了
再看下温度保护

网友:
开机排针最低也应该是3V以上吧,你那个电压不对吧?

网友:
io坏了,开关电压不正常,

网友:
精英主板遇见过一次,楼上前辈说了很多检测办法不罗嗦了,我最后发现是因为插风扇插错了。主板一共有2个CPU风扇座一个是棕色的一个是白色的,插3阵棕色转会关机插白色四针OK。应该是BIOS没有检测到风扇所以自动保护了。但是我说的是INTEl的板子不是AMD的。

网友:
呵呵 ,实在雷人呀等待最终答案

网友:
我遇到类似的问题,是CPU风扇被电线摩擦,造成CPU过热而关机。

网友:
侦测到CPU温度过高掉电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