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100检测不到网卡,进系统后过会桌面消失,死机

楼主(2010-05-14):
天逸100机器检测不到网卡,能正常进系统,但是过了一下就桌面就没有了,开始菜单也没有了,动不了了,跟死机一样的——检测供电,25M晶振,复位都正常  量33M时钟没有,无线网卡的33M时钟也没有。  没有这个33M时钟会引起检测不到网卡的故障吗?  这个会是因为时钟IC故障问题引起的吗?

机器已被客户拿走。。。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这个情况跟南桥有关系吗?

网友:
换个网卡 不行加翰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认为和什么有关系?
天逸100的通病是什么呢?
你搜一下这个论坛里别人曾发过的关于天逸100的帖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告诉一下经验
好像害他似的
哎。。。
做人难啊

网友:
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机器主要是收不起价钱,所以就不考虑做桥
为了锻炼技术还是去换桥试试先

网友:
跑一下时钟的线路,与时钟也有关

网友:
网卡拆了,看看是否还会死机?不死换网卡试试。这个机器南桥好像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