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c65打印机清零清不了

楼主(2010-05-14):
C65打印机开机后进纸灯和墨水灯闪烁,是该清零了吗?可是我清零还是不行,该怎么办呢

网友:
EPSON喷墨打印机,故障显示都是闪灯,问题是如何闪,如交替还是同时含义不一样

网友:
你首先拿原装墨盒试机,或者你无法判断是墨盒还是机器本身坏了

网友:
两个灯同时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