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VC890D万用表,这样的精度正常吗?

楼主(2010-05-14):
从淘宝买了个胜利VC890D万用表,今天收到,没其他检验工具,简单测试了一下。
200欧姆电阻档,短接表笔,屏幕一般显示为00.0,有时00.1,00.2
20V直流档,测量一变压器输出,读数为12.24, 使用200V直流档,显示为12.1。
这样正常吗?

网友:
听说200元以下的自动挡万用表都很慢,我特地买了个手动档位的。

网友:
在误差范围内,是正常的。

网友:
正常现象,我的也是如此890C+

网友:
找一块4 1/2的表校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正常,没事

网友:
我用的也是这个,当时在一家培训中心买的,价格好象90元,跟电子城价格差不多,但觉得很不错,比自己工厂花一千多买的"进口货"还好用.
欧姆档跳动很正常,个人认为测电阻还是指针表准.
测电压档位不同值不同,但你说的应以20V档测的值为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我也是电子城85块买了890D,但是搞不明白如何测电容。把红笔插到mA档,怎样测不是显示1,就是显示+1。

网友:
是不是你测得电容太大了 我记得这个表的电容档 量程比较小

网友:
两个结果相差1%

网友:
回复 网友B:

890D只能测试200uF以内的电容,超过了就显示1了。

网友:
关注中,正准备入手一块万用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