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正 NF4 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10-05-14):
盘正 NF4 主板不过内存 内存 主供电 电压2.5V正常   总线电压正常 AD线对地阻值正常    桥也用力按了 就是跑到 C1停了   请高手指点一二

问题解决了 内存91脚 出来有 个 不知道是什么管脱焊   名字是 a7w

网友:
是amd单桥的吧?
如果别的地都正常 . 那就做桥吧!

网友:
别说不过内存 是内存坏了就行!
多换几根

网友:
是单芯片的  内存换了也不行   是不是桥坏了 ?

网友:
我也有几片NF4主板也是档C1不过内存!用手摸桥发热非常大。估计是桥挂了一直没搞好!楼上的如果桥发热不大可加焊下桥!NF4单桥芯片比较难加焊要小心一点!单芯片发热大虚焊率非常高!

网友:
先压压桥  无效 就刷下BIOS  烤烤槽子边上的排阻 IO  最后 烤桥  最最后换桥

网友:
AMD2500+以上的集成内存控制器,确定CPU是否正常,再就是桥了,这是我见的最多的。

网友:
桥可能空焊了  压下试试

网友:
会不会循环跑其他代码

网友:
电压都正常,阻值都正常,内存没坏的话。压一下桥,看能不能跑码,一般都是桥虚焊了

网友:
你这种情况桥空焊的可能性较大。 同时也不排除CPU坏及CPU座的问题。

网友:
桥坏的多些、单桥的就这样

网友:
NF4的桥  它的问题太多了   应该是桥吧

网友:
首先要排除cpu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先换个u 先做好做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 内存91脚 出来有file:///d:/IMAG0024.jpg 个 不知道是什么管脱焊   名字是 a7w

网友:
NF4 桥喜欢空焊 我修过的占40%

网友:
cpu坏了,老衲见过两次,桥烤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