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楼主(2010-05-14):
我有一个DELL  D630本子  检测是显卡的问题   我换了一个新的   上上之后 一样花瓶       高手知道哪里的问题吗

网友:
确认BGA没问题的话,那就加焊一下显存试一下

网友:
是你显卡问题。。建议你把原来的显卡重新直球后。再放到BGA上应该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
看看显存坏了没有

网友:
会不会做BGA时掉料了,找块好板对照一下

网友:
显卡  显存

网友:
如果BGA好的话,换一下显存试试,还花,对照好板子看看周围缺不缺电容呵电阻。

网友:
如果你确定bga做好且没掉东西的话,把原来的显卡植株做上去看看。如果好了就是你所谓的新显卡有问题。一般g86不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