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奇怪了,够伤脑筋

楼主(2010-05-14):
今天修一台优冠775ED纯平显示器:
故障现象:开机后绿灯亮但黑屏,点几分钟后慢慢变亮,但屏幕一直不是很清晰
维修过程:
    根据此现象我相也没想就判断是管座受潮,于是直接从旧板上拆一个换上。。。 ,然后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开机,果然一开机就亮,效果较之前清晰,于是大喜 。可好景不长,几分钟后屏幕慢慢变白,最后连图象都看不到了,屏幕上还了很多横亮线在不停跳动,关机时屏幕中间出现一个闪亮点,重新开机后正常用,几分钟后又是如此。。。。。
   我是新手,修到这个份上就无从下手了,各位师兄指点一下吧,这种故障该怎么修?

网友:
监测管座上的G1、G2、R、G、B电压,看看哪一个电压不稳就追检哪一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