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A690不跑码

楼主(2010-05-14):
富士康A690三大工作条件正常,客房拿来时,可以正常跑码,可关机再开机就不跑码,此后就一至不跑码,这种故障一般问题出在哪一块,感觉供电正常不跑码的板子,有一点难修。

网友:
压U座,桥。

网友:
这AMD芯片组的,有没有什么通病没?
这无铅的板子,难搞一点。

网友:
富士康 主板就 那个样 返修 率 超高

网友:
既然有时候可以开机显示,证明电压基本正常,只是运行得几个大软件就死机,死机后,就再也开机无显了。

网友:
AMD的板子桥易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