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fast n15235主板开机就50d0,求解

楼主(2010-05-14):
各位大大,你们好,我是新来的,请多指教

我原来是修显示器的,现在修主板了。(就是混鸟啦,呵呵)现在手上有一块winfast n15235 940主板。一开机就50D0,CPU供电1.43V,北桥供电1.25V。内存1.9V。复位正常。请问各位高手要怎么下手啊。

网友:
打一下内存到 AD线阻值
50D0 就是不过内存
不过建议换U 44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过U了。不过AD线怎么打,我是菜鸟了,很多关键点都不是很清楚。

网友:
是不是这个问题问的太菜了。都没人愿意回答么。

网友:
维修的工具得有啊,没有我们就是想出招来,你也没法试啊。

没有工具就先压下桥试试,你说的这个代码让我想起了C51

网友:
压过桥了,还是一样,我这里除了没有焊北桥工具,示波器外,别的都有。

网友:
用万用表测内存插槽的数据线和地址线对地电阻

网友:
能给我一份二代内存的地数据线和地址线的资料不,谢谢。我有很多以前的一些老主板资料,但就是没有比较高挡一点主板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
板子搞定了,是北桥空焊了,用大功率风枪吹了一下,冷却后开机。竟然行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