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31v无3V待机 5v有的

楼主(2010-05-14):
benq s31v无3V待机 5v有的 isl 6262crz\MAX8724E\max8734aJ均换过,状况一样 请教

网友:
DH3,DL3控制的MOS管是否正常?

网友:
测量一下8734A的控制第3和4脚,如果有,应该是芯片的问题。如果没有,那就是外围电路的故障。

网友:
有的BENQ的机子是触发以后才有3 5V的,你可以触发以下看看有没有3 5V,如果还没有,查一下公共点有19V电嘛?如果没有,再查保护隔离呵待机电路。

网友:
查查5伏的控制信号有没有

网友:
PQ36更换后待机出现,LED2灯常亮,没有触发,晕,继续请教?

网友:
开机键上无电压,此时3.3 5V已经出来

网友:
更换97551 后OK 亮机

网友:
我知道的很多BENQ BIOS参与开机,BIOS上如果有波形不防先看看别的问题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