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助,KTC换高压板后,开关电压倒置

楼主(2010-05-14):
一台KTC代工的蓝星7005L液晶显示器,换高压板后,开关电压倒置。本来应该是开机时5V,关机时0V,现在变成了开机时0V,关机5V了。
显示器关机白屏。关机能看到显示了一下主机内容,慢慢白屏。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补充:原来的高压板坏了,换的是代用的高压板。

网友:
在高压条上,除了+12v和接地线不动外,其它线互换一下试试,放心不会烧板的!!!

网友:
我试过了,除了12V和地线,还有两根线,有一根开机关机都只有0。59V,接这根线屏不亮。
后来在屏线上找了一根5V的,可以关机,只是信号来的时候屏会闪一下,用着还正常。多谢楼上的了!
我才开始学,这个论坛太好了,每次上来请教都有人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2014-04-09):
你接的5V是屏的供电,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像楼主说的情况你可以先查下开关是不是短路坏了这种,实在不行就可以接驱动板上的5V,这时候一般就可以用了,因为之前可能是开关信号上电时序不一致!

网友:
接用5V的屏供电开机关机屏显的问题,自己用的屏可接受但给客人修的机子可能不行!!(它不是背光闪一下而是开和关时屏都会出现一条条彩线)。反正是开启信号不是供电,我接按键板LED灯供电输出,开机才有的。17寸LED屏改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