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W7S 本本驱动问题

楼主(2010-05-14):
郁闷撒 客户拿来一个本本 华硕W7S 系统运行慢想做系统 !拿盘就开始做 但做完系统发现摄像头有问题 图像时倒立的 下官方驱动也不行 系统版本换了N个 依旧是倒立的

网友:
把摄像头模块拿下来倒过来装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我也想到了 可是不对称撒装不上去

网友:
我的本本装win7驱动难找的很

网友:
装官方驱动之前要卸掉原来的驱动才行

网友:
装纯净版系统,不要装驱,再上官网驱动.

网友:
有的时候,上QQ视频里有一个选项可以调节可以解决部分摄象头倒置问题

网友:
没装驱动,ASUS大多数要装驱动 ,不装就是倒的

网友:
打开“AMCAP”软件,选择“选项”下的“视频捕获Filter”,找到“垂直”,点选即可解决。
如果不奏效,其次安装驱动补丁可以解决倒立等以下问题:
由于目前一些媒体播放器捆绑的图像解码器在安装时将,Windows系统默认图像解码器置换了,所以系统无法正常解码图像,导致出现黑屏、倒置、QQ和MSN图像有黑边等问题,双击运行补丁文件即可解决 。 在网上搜的,不知你试过没有

网友:
装联想的见过这种情况,不过当时装了个联想的摄像头软件就好了,这个就不晓得了,还是驱动问题!

网友:
整了个纯净板的 再装的官方驱动 OK了 搞死了 整了两天一个破机器

网友:
用纯净版的系统安装,然后再官网下驱动,好了的话别忘了备份出来

网友:
不过ASUS有的驱动确实很难找!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华硕的。摄相头有问题。和别人视频聊天就卡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