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5200的杂牌问题

楼主(2010-05-14):
昨天同学拿来块劲风的5200  。。又是一山寨大王。。说是不能开机了。。找了块带AGP槽的板叉上。正常显示了,遂哄回。同学一刻回。把机器也带来了,,也怪了在他的机器上能显示出显卡自检的界面,5200..128M那段。接着就黑屏了。。擦来擦去,换来换去。结果发现,只要不挂硬盘就能正常显示,挂了硬盘之后过自检界面就黑屏。。。。。换我的主板也是这样。

显卡不回修呢·!无从下口哈~~

网友:
有显存挂掉了,显卡是那种黑色的补位NV34?

网友:
应该是补位显存

网友:
如果是补位修起来很困难的

网友:
唉。。扔废品堆吧。。补位显存,我都没听说过。何谈维修,,

网友:
5200显卡的显存假焊,坏,连锡等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可以短接第一个显存(单面显存的板一般都是右边底下数上第三个显存)的1、2脚进去用MATS测试坏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