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4S ,待机1117发烫。

楼主(2010-05-14):
昂达NF4S,PCI-E插槽尾边的1117在待机时烫手,换了一个还是不行,谁有电路图,看下可能是哪些地方短路了。谢谢!

网友:
晕 还用修吗?桥可能挂了

网友:
。。。。

看看桥挂的基本特征资料

桥短路了

1117基本没坏的

网友:
应该是桥坏了吧?! 能通点吗?

网友:
是桥挂了,你在不加电下,测一下1117中间脚的对地值,应是0了

网友:
稳压IC发热,说明后面的负载有短路。在换桥之前认真查一下,并摸一下南桥,如果也发热,那就换桥吧。

网友:
首先测量 USB 口对地阻值  确定桥的好坏
然后摘除网卡44看

网友:
桥挂了  遇到过

网友:
先把集成网卡拆除,打USB  A14的阻值确定下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1117中间脚对地O,谢谢各位,应该是桥短路了。

网友:
网卡也有可能哦。。。

网友:
网卡我也拆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南桥挂了,这个不用修了

网友:
南桥肯定挂了

网友:
晕 还用修吗?桥挂了

网友:
换个南桥就会好了,

网友:
桥挂了,因桥短路,电流加大,所以发热,直接换板吧,没维修价值

网友:
典形的桥坏特征

网友:
1117 也给 IO 供啊 你可以吹下IO   桥挂了以后 背面和 旁边的贴片电容会导通的/